asus TP301U 图纸

楼主(2021-10-29):
asus TP301U  此机为开机屏不显,外接显视,拆机后测得屏供电3.3V只有2.2V,查到3.3V待机电压转换芯片,前极为3.3V正常,后极为2.2V不正常,芯片开启电压正常,此芯片表面只有HB两个字母,没有型号所以找不到芯片,在此求此机图纸或知道这个型号的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都是保险直连

网友:
芯片只要有丝印就能查到啊

网友B:
RF4E080BN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RF4E080BN 是不是这个?

对,就是这玩意,不过我已经用MOS管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都是保险直连

我怕以后会引起问题,所以用MOS管作为了开关使用。

网友:
会改就不用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