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9 390显卡上面的六角7V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1-10-29):
原来那个六角芯片烧了,不知道型号。麻烦有知道的大神告知下,先行谢过。那个6R8电感下面的六角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源芯片吧。

网友:
是的,就是不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就是这个六角芯片,找的别人图片,也看不清型号

网友A:
看不清图片 可以圈起来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图片 可以圈起来位置吗

就是那个6R8上面的六个脚小芯片

网友:
我的是修好前几天卖掉了。早点发可以帮你看看。丝印能看见吗,能看见去X宝搜丝印

网友:
谢了,就是看不清楚芯片型号

网友:
我家里好像有这个料板  等我回去翻一下看还在不

网友:
兄弟麻烦了,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复合双管

网友:
MP1469,丝印IAD开头,这卡我修过。

网友B:
多谢兄弟,找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兄弟,找了好几天了

1ADMF
我的蓝宝石390刚看的

网友:
这种芯片最烦,太多一样的

网友:
14楼正解!!!!是1AD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