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N卡P106测试报81

楼主(2021-10-29):
求助大神。N卡P106测试报818代码。这种是啥问题

网友(2022-01-12):
818报错应该是集显测试独显时没有成功抓取到显卡。
另外问下老哥,P106-P012的测试方法是不是就是普通的极限测试独显的方法?测试命令是什么?

网友:
P106测试我到现在也没有确定方法,看大家回复可以确定就是用MATS就能测试,但是是不是就是普通的集显测试独显的方法,命令有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