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1060 6G少芯片求助

楼主(2021-10-29):
华硕GTX1060 6G有两个芯片被拆掉,拆掉的应该是显存供电芯片, 还有一个应该是检测芯片吧,有哪位师傅正在修此显卡的,麻烦提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其他都好的话就不当料板了吧

网友A:
U502实际用的估计是32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02实际用的估计是3221

谢谢提点

网友:
99%料板,拆了不是个把两个元件。

网友:
显存ic的文字面应该是up1541这,另外一个是很常见的

网友:
有没有七彩虹1060 的帮忙看两个电阻

网友:
1063 的参照下

网友:
u502    为3221芯片,另外的为up154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