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30s-14ikb板层鼓包nm-b061

楼主(2021-10-29):
目前遇到的联想nm-b061,不过保护隔离,更换充电芯片都会板层鼓包,已经遇到过两台了,请问坛友们这是通病吗,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你风枪温度太高了,,风枪不行

网友B:
温度太高了吧,板子都变色了

网友C:
PCB有点偷工减料 也可以说是风枪温度高了  现在的机器不知道是锡膏成分改良了还是什么 有些机器熔点比以前低 锡膏以前有铅的熔点比较低 后来有ROHS搞无铅 一开始化银的熔点稍微比有铅高一点 后来无铅的熔点比较高
看到焊点融化了就推一下 能动就赶紧取 不要等到风枪温度到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有点偷工减料 也可以说是风枪温度高了  现在的机器不知道是锡膏成分改良了还是什么 有些机器熔点比以前 ...

快客2008改过风机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你风枪温度太高了,,风枪不行

温度和时间是要综合看的,同样的用法用在别的板子上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了吧,板子都变色了

哪有变色

网友:
这种板子太差了  温度高就弯曲或者鼓起来

网友E:
忘版号了也是联想的薄板,一加热就想鼓包,我都不敢吹了弄了很多焊油上去,摇了很久,我当时也是奇怪,板子也吹变形了还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忘版号了也是联想的薄板,一加热就想鼓包,我都不敢吹了弄了很多焊油上去,摇了很久,我当时也是奇怪,板子也吹变形了还好亮机了

联想的做工用料真的差

网友:
板子潮湿也会,主要还是温度高了其实

网友:
不检讨一下自己么 ??????????

网友:
提前预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和时间是要综合看的,同样的用法用在别的板子上就没问题

温度和时间不能全部套用的,板子薄就要适当降低温度风力以及时间,板子厚就要调高温度增加风速加长时间,板子是不一样的,游戏本和上网本的板子厚薄能一样?不一样,所以使用的温度一定要有变化,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温度应对所有主板

网友:
这个做工也太水了吧  还修个毛啊

网友:
现在几百块的风枪都不敢用了  买的是1200的快克861dw   感觉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