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40 Pro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别着急送修,这招就能解决

楼主(2021-10-29):
华为Mate40 Pro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别着急送修,这招就能解决

  现在的手机大都是双卡双待,即使对此不屑一顾的苹果,也是在iPhone上加入了双卡设计。在手机使用中有时我们会遇到手机SIM卡无法使用的情况,有的手机卡都不能用,有的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有的卡1能用卡2不能用。为什么手机卡1不能用卡2可以呢?哪里问题呢?下面以华为Mate40 PRO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的处理方法。

华为Mate40 PRO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的处理方法:

一、重启手机

  当手机出现SIM卡1不能用卡2能用时,别着急,可以先尝试将手机重启,让手机重新读取SIM卡,看是否能解决。

二、SIM卡

  1、手机无法读卡或检测不到时,可以将卡1和卡2对换试试,也可以将手机卡放到其他正常的手机上,来判断是卡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

  检查SIM是否有没损坏、划伤导致手机卡与手机接触不良,SIM卡金属表面是否有脏污,擦拭干净后再尝试一下。

  2、查看是否是SIM卡手机欠费,导致了卡无法使用。

  3、手机搜索一下网络,【飞行模式】重新打开试试,有时问题也会解决。

  4、手机卡托变形、松动接触不良,也会导致手机卡无法识别。

三、升级系统

  手机系统也会导致SIM卡不能使用,可以备份一下数据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升级系统试试。

四、SIM 卡座

  排除了系统和SIM卡本身的问题,还是SIM卡不能用的话,就是卡座或卡座相连信号问题。

  华为mate40 Pro 卡槽在机身底部,旁边有一个通话麦克风的圆形孔,用取卡针换卡时十分容易戳错孔位。

  检测SIM卡座是否有松动、卡座的弹片外观及周边器件外观是否正常,是否有损坏、虚焊、变形;测量 SIM 1卡座触点对地值、所连信号、供电、时钟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逐一排除。

五、尾插小板/尾插排线

  尾插小板、小板和主板的尾插排线、尾插连接座是否正常,排线是否有断裂、折痕等,更换或清理后再测试。

六、主板问题

  通过以上方法都没解决的话,就是主板问题,查SIM卡线路工作条件、射频芯片、天线弹片、电路中所连元件是否有损坏、掉件、接触不良等,重植或更换即可。

  华为mate40 PRO手机主板采用双层结构设计,摔的手机会导致射频功放小板和主板产生虚焊导致不读卡或者信号异常,重植即可。

华为mate40 Pro 小板点位图

  以上是华为mate40 Pro手机卡1不能用卡2能用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着急!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其实解决很简单哟。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其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此处需要纠错

网友(2021-12-24):
小板分层贴合就行?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还有摄像头80倍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