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 板号6-71-NH5E0-D02B不触发,无SUSB#,SUSC#发出

楼主(2021-10-29):
战神Z7M  板号6-71-NH5E0-D02B不触发,无SUSB#,SUSC#发出,RTC电路正常,晶振正常,换过桥,换过EC,刷过BIOS,拆掉桥测试过线路,没有发现断线,真是奇葩,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修到过的大神说说,还有什么信号要测

网友:
待机开启有个转换电路 看看吧

网友:
开关转换芯片有没有查

网友A:
需要在EC端测试按开关的时候,EC发出到 南桥的PWRBTN有没有动作,还有RSMRST,还有南桥的待机电压,并不是3V 5V正常南桥待机电压就是正常,有的需要在触发后的时候才会发出南桥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具体需要根据图纸去查南桥的电压来源

网友:
3.3V  5V  1.05桥供电  1.8VA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EC端测试按开关的时候,EC发出到 南桥的PWRBTN有没有动作,还有RSMRST,还有南桥的待机电压,并不是3 ...

桥都换了,这些信号早就查过了,都正常

网友B:
都查完了,还有什么搞,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查完了,还有什么搞,直接换板

换板等于换机了好吧,板子3000

网友:
SUSC SUSB桥发出分别经过两个门电路,换了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电

网友(2022-02-03):
感觉还是桥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