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镜像

楼主(2021-10-29):
在论坛下载的显卡测试软件,都说自动测试,我按图制作完后引导,都不会自动测试,换几个版本也不中。如下图,电脑一启动就下面界面:

网友A:
键盘用PS的试试 别用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用PS的试试 别用USB的

好的,感谢

网友:
还是不行呀

网友:
用它你的会简单的命令啊,大多数是自动测试出来的都不准。版本要对应显卡

网友:
我不折腾了 准备买一个了 188   或者老任的300

网友:
修二十几张卡,显存坏的就两张。。好多都扫不了

网友:
bios里关闭主板集显的内建显示选项试试

网友:
闲鱼上很便宜软件

网友:
我笔记本u口外挂硬盘,BIOS设置U盘先,可以自启自动测试,外星人51m,显卡rtx2060,2070,80都可以,可以黑屏测试,然后雷电口核显外转接显示器查看report.txt有测试结果,也是论坛下的,按说明恢复到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我把一个N卡的和一个A卡的测试的镜像写在同一个硬盘里,A卡的进去没问题,N卡的跟你一样,属于没有进到测试系统,怎么重装也不行(平台是B75),后来我把硬盘放在H61上,两个都可以进了,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
这个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