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21-10-29):
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 精锐k468 .M02 main  verC。bios版本1.02。
故障现象:win7系统。开机进bios,键盘工作正常。进入系统后,键盘无法使用。重启电脑也无法使用。偶然发现开机后休眠,唤醒后,键盘可以使用了。同时触摸板一直无法使用。我一切操作都用外接usb鼠标。系统换了几个,故障同样。请大神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怕是系统问题,换装了好几个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或者重新打驱动

网友:
不同版本win7系统重装过五次。似乎没有单独的键盘驱动。

网友:
换个思路,用pe试一下

网友:
这两天pe试了一下。也不行。是不是ec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