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TYPE-C接口的维修

楼主(2021-10-29):
拿到A1989机子能开机的,第一故障是JB500两接口能充电和升压,就3.0和2.0读速慢,J3300两接口只有一面能通电、升压,我第一反应就是测量雷电芯片UB000和CPU、接口之间的数据线,经过测量雷电芯片和CPU通信没问题,雷电芯片输出到TYPE-C接口端有异常,更换UB000后恢复正常,J3300接口不能升压问题,测量了接口电源管理芯片后发现阻值都正常,绕到最后把两个电源芯片都换了就完美解决,开机后发现J3300又出现不读U盘的现象,直接换了U2800雷电芯片,能读盘了, 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J3300只能读到3.0,2.0的盘不能读出来,而且四个接口不能转换投屏,现在两边的通信数据线都测量了,CPU和雷电芯片通信阻值都正常,就输出到接口端每边都有同一条通信数据线P\N有差异,阻值相差20,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傅是不是芯片问题,雷电芯片是公司买的二手芯片。

网友:
芯片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觉得,可是公司领导觉得买新芯片太贵,就买二手的,二手芯片出问题概率太大了

网友A:
type -c诱骗器 苹果上能用吗   我小米上改过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 -c诱骗器 苹果上能用吗   我小米上改过很方便

这个没用过哦!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7540又不贵,多买几个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网友B:
不算贵,修这个苹果报个500到800还是可以的,买二手的买几个不行的话,就比买新的还要贵

网友:
A1989TYPEC 进DFU 刷一次。3.0可以2.0不行不应该的

网友:
买新芯片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贵,修这个苹果报个500到800还是可以的,买二手的买几个不行的话,就比买新的还要贵

哎,遇到抠门的人,不好说什么,而且修的是公司的,费用可以报销的,

网友(2021-11-30):
A1989,试了三个接口的电流跟另一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TYPE-C接口是靠耳机孔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