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s1005w连续复印不完整

楼主(2021-10-29):
惠普ns1005w连续复印错位,有的时候往上串怎么回事

网友:
用玻璃面试。

网友:
Laser NS MFP 1005/NS 1020打印内容间歇性上移的问题
• 问题描述:
– 用户的NS MFP1005/NS 1020使用一段时间后,连续打印
的时候,会出现打印内容间歇性上移的问题,如右上图
所示
• 问题原因:
– 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为污染或摩擦力增大的原因,导致
纸路传感器复位不及时导致。
• 解决方案
– 将纸路传感器塑料杆拆下,然后将复位弹簧多绕半圈或
一圈,建议多绕半圈即可,如右中图。

网友:
小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
第一可能是出纸定位传感器。第二,你的粉盒是不是漏粉漏在搓纸轮上了,导致搓纸轮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