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调整夏普复印机的定影温度

楼主(2021-10-29):
我有台夏普2421x的低速复印机,我想调整一下定影温度用来打印不干胶,按#插C插进入维修模式,43-1(可能是调定影问题的命令)后,只能按%比上下调整,但是按不了启动确认。谁能告知一下调整方法,感谢!

网友A:
按插入键试试,好久没玩夏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插入键试试,好久没玩夏普了!

插入好像是返回上级命令,因为插入了以后就变成01命令了,再插入一下变成43

网友:
按#米0c米,進維護模式

网友B(2021-12-07):
先选择对功能内容,然后修改相应参数。一般不需要改. 注:厚纸只能再手动纸盒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对功能内容,然后修改相应参数。一般不需要改.注:厚纸只能再手动纸盒进行设置.

牛牛牛,谢谢大哥,感觉你这个教程很详细,我要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对功能内容,然后修改相应参数。一般不需要改.注:厚纸只能再手动纸盒进行设置.

我感觉你的意思是手动进纸设置一个厚纸就可以了,因为机器设定的厚纸温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的意思是手动进纸设置一个厚纸就可以了,因为机器设定的厚纸温度不一样

是的,只有手动纸盒才能设置厚纸,打印的时候选择手动纸盒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手动纸盒才能设置厚纸,打印的时候选择手动纸盒就行了。

能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嘛,手动纸盒怎么把一个A4尺寸设置成厚纸,不是看的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嘛,手动纸盒怎么把一个A4尺寸设置成厚纸,不是看的很明白。

设置手动纸张时,按倍率下方的上下键,可以改变纸张类型,对应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手动纸张时,按倍率下方的上下键,可以改变纸张类型,对应上图

关键我这个机器按倍率下面的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我这个机器按倍率下面的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