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R9 280 换了报错显存还是花屏

楼主(2021-10-29):
各位大神,换了报错显存和加焊了核心还是一样,是不是核心挂了?谢谢!
window

网友:
把显存拆了挨个点打二级值

网友:
显卡芯片也可以造成花屏,而且主板时间久了,主板焊点脱落也会造成花屏。

网友(2022-04-21):
带铜粉和银粉的硅脂不要涂到芯片旁边的电容上了,有几率导电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