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各位大佬 索尼klv-46r470a屏幕出现2条几厘米宽的竖线有救不

楼主(2021-10-29):
各位大佬 索尼klv-46r470a屏幕出现2条几厘米宽的竖线有救不
屏幕

网友:
可以修的,应该是两个模块的问题。

网友:
但是需要专业的设备,没有设备搞不了。

网友:
压屏机换2个竖条的软排线

网友:
索尼的机器。换屏模块吧,也就是所谓的软排线,得有专业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