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LV6MB6F0 无CPU供电

楼主(2021-10-29):
DA0LV6MB6F0 无CPU供电
收到一台联想E42-80,开机不显示。拆开主板。无维修。也没有进水迹象。开机触发,电流跳这双几次掉电,在触 发也是一样。刷了三个BIOS也一样故障。量CPU旁边有一个0.9V 另外两个无电压,查CPU供电芯片NPC81206 13有18脚有5V供电, 14 22 26升压4.7V  39*脚DREN 4.8V  41脚EN有3.3V  差不多都有了,怀疑芯片有问题,换了个新的上去,同一个故障。是不是凉了啊。请各位师傅们帮我分析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漏查了?

网友:
没有看到电流现像无法回答你,但是只能告诉你,把CPU之前的全部供电都认真查一遍可能有惊喜。

网友:
6代以上的!不要修了!百分百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