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 am 22nm微码更新方法

楼主(2021-10-29):
更新方法如下:

1、从宏碁官网下载P02-a1、p01-b0版本bios,网上搜索下载MMTOOL-v4.5版本,新版本会提示rom镜像格式错误,打开失败。
2、使用MMTOOL-v4.5加载P02-a1 版本bios,提取微码,保存到文件;
3、加载p01-b0版本的bios,插入提取的微码;

4、保存新的bios,大小还是2MB;
5、刷新bios,如果提示romid 错误,加 /x 选项忽略即可。
刷完后重启,按enter 进入bios模式,使能uefi、ahci,成功进入win10系统。

MMTOOL-v4.5在win10下有界面显示不全的问题,网上搜一下,需要使用resource hacker修正。
还可以使用ubu 升级到最新的微码版本。

网友:
e3v2已经在路上,等拿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换上新U不开机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换上新U不开机就尴尬了

哈哈,如你所说,确实开机四短报警,确定是主板不支持,我的主板是h61h2-ad v1.0版本,太老了。但是也不尴尬,毕竟我才是小小白,第一次操作,失败也正常,学习也需要一个过程。e3v2已经退货,准备用e3v3更新另一块主板,华硕h81m, 继续折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如你所说,确实开机四短报警,确定是主板不支持,我的主板是h61h2-ad v1.0版本,太老了。但是也不 ...

H61 上22nm  我玩的多  所以知道你这么改是徒劳  当然有改好的办法  不过h61没人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 上22nm  我玩的多  所以知道你这么改是徒劳  当然有改好的办法  不过h61没人玩了。。。

大佬,我这款主板还能修改,使用e3v2吗?求方法

网友C:
因为你只更新了微码,没有更新ME模块,
这块板子我手里也有一块,型号是ACER H61H2-AD v1.0
BIOS芯片是25Q32BV..  是4MB的
其实acer后期这型号的板子有更新,把BIOS芯片换成了8M的了,同时也支持22nm了,
所以网上才会有4M 8M 2个版本的BIOS文件,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这个ME模块上,因为22nm处理器的ME模块太大了,4M的flash装不下!
看下你的BIOS芯片,是4M还是8M,把BIOS备份出来看体积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8M就可以,随便找个支持22nm的H61的bios把me模块提取出来替换上。
但如果这个板子是8M的BIOS,那它出厂时应该就已经更新了ME和微码,无需再修改了。
所以你应该是4M的BIOS,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或许可以找个8M的芯片换上试试,
如果你试过了请务必告诉我结果,因为我手上这块也想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只更新了微码,没有更新ME模块,
这块板子我手里也有一块,型号是ACER H61H2-AD v1.0
BIOS芯片是25 ...

参考本站上一篇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01334-1-1.html
一块好的宏基H61H2-AD的主板,BIOS为MX25L6406E的芯片,用编程器将其数据读出来,烧录到新的IC,焊在另外一块H61H2-AD板上开机黑屏,若直接用原装主板的芯片焊上去是没有问题的。程序烧录校对都显示OK。

升级h61, 需要购买编程器,吹下老的ic, 再换上新的ic, 还不一定好使,不打算折腾了。我另一台电脑h81升级e3v3已经可以用,买个二手h81也没多少钱,不如考虑换一块主板上e3v3。

补充内容 (2021-11-22 09:27):
我们可能被厂商欺骗了,22nm的ME并没有大多少,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可能使用4M的flash就能支持22nm的e3v2处理器,等有时间我测试一下。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本站上一篇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01334-1-1.html
一块好的宏基H61H2-AD的主板,B ...

搞定啦!无意中下载到一个4MB的版本,然后添加了gbe  region,使用完全没问题,就是bios界面有点丑。

附件为刷机前的版本哈,没运行过。整个bios大小4MB,me版本为8.1.2.1318,支持22nm ivb处理器,核显、集成网卡都是可用的。bios中集成的不是intel的网卡驱动,不能pxe启动,有需要的再自行修改吧。

补充内容 (2021-12-2 22:29):
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cpu跑分不正常,查看任务管理器,有一个系统中断服务,cpu占用25%,降不下来。于是又在官方P01-02B版本的基础上,添加ivb微码的同时,替换升级了me到8.1.2.1318,目前使用比较稳定。

补充内容 (2021-12-2 22:38):

x2610_shuttle.bin 这个rom不要使用了哈,有点问题

适用于acer h61h2-ad v1.0主板

网友(2021-11-29):
感觉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本站上一篇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01334-1-1.html
一块好的宏基H61H2-AD的主板,B ...

这下终于搞定了,系统性能也没问题了。
修改说明:
1、基于acer 8MB 的bios 进行修改,修改后的bios总大小为4MB,可烧入W25Q32 spi flash,我的PC机使用的就是这个型号;
2、ME版本为8.1,使用me clean进行了清理,防止me相关的漏洞;
3、支持22nm ivb处理器,支持集显,支持集成网卡-intel 82579千兆网卡;

4、测试:在我的x2610机器上测试,win10、linux、dos都能正常启动。win10下使用cpu-z测试系统性能正常,在win10下任务管理器中查看系统状态,没有大量系统中断占用cpu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0-18 08:38):
这是最终本的22nm 4MB bios镜像,后面的楼层主要是描述修改处理过程,不要被误导了哈(中间释放了一个版本,有bug),这个版本是确定可以用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载。

适用于acer h61h2-ad v1.0板卡,集显、gbe、性能测试均ok

网友(2021-12-30):
技术贴,有折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