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7 声报警

楼主(2021-10-29):
DELL M5010 7 声报警 CPU 温度正常
cpu

网友:
CPU的问题多点

网友:
7声一般是桥或显卡坏

网友:
看下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老电脑 7生 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不显卡吗

网友:
我修过,是北桥虚焊造成的七声报警,戴尔的通病。

网友:
7声一般加焊桥能好,但是能用多久不一定,dell这个机器返修有点多

网友:
桥坏了 加焊试下 要不然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