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467触发掉电哪位大神遇到过

楼主(2021-10-29):
今天收到一台笔记本 时亮时不亮 测机然后卡住戴尔图标不动 然后重启不亮了电流跑0.27不亮机了拆机测试 3 5v供电有 1.0也有 按开机键跑0.14不动 测得1.0没有时跑0.14 1.0有时跑0.03此时无头绪 5v电感160欧姆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某组电压不正常。根据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组电压不正常。根据时序慢慢查吧

客户升级当中坏的 别的地方都没有短路

网友:
客户升级了什么

网友:
先搞个原装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