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1724 充电灯不亮 求助贴

楼主(2021-10-30):
充电灯不亮,原来是亮的,拆开量测发现12 v不停的在被适配器保护,请教师傅们如故强供12v以便看哪里短路,首次发帖,图上的零件拆光了还是12v保护

网友:
更新下,使用电源供应器12v有了,但是图示控制脚也是12v 电源过不了mos管,电流始终为0,没思路了

网友:
正常12v控制脚为3.9v 12v才会过mos管

网友:
又是个自己坑自己的典型

,把这个电阻吹飞了导致的,这是个0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