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公共点待机电压高

楼主(2021-10-30):
本来待机电压偏高0.7v左右,发现有处电容裂了,对地阻值大,就换了,还完对地阻值正常,但是电压变高了,红点电感电压10.3v正常应该8.7左右吧,那个3.3v也变3.95v了,5v也变5.95v了,这是不是有断路?有个电阻之类断了。导致不接地没有降压?

这里待机电压3.3变3.95了,5v变5.95了。

网友:
不好意思,表不准了

,不过机器还是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