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4200u 屏蔽半载内存

楼主(2021-10-30):
板号  x411ua
不过内存
下载了屏蔽板载内存bios
导致亮机慢  独显无法驱动
只有研究点位图屏蔽
经过测试   调整三组DIMM-SEL信号
0  1  2
本机i5 8代  板载8g
把信号set1  变成高电平
set0  低电平
set2  高电平
成功屏蔽半载内存
刷写回原机bios
测试亮机还有独显正常

网友:
本来高清图  手机一发布就是模糊的:kuqi:

网友:
先收藏了  有用

网友:
华硕有些机器好像就疲敝不来

网友:
下回遇到试试

网友:
成功屏蔽半载内存

网友:
这种教程就是好,,,,,,,,,,,,,,,,,

网友(2022-06-26):
很多BIOS屏蔽板载内存的     可以先试着找BIOS版本 比自己摸索电阻来的容易些!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