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荣耀X10 MAX手机屏幕触摸失灵怎么办?一点不触摸,哪里问题?

楼主(2021-10-30):
荣耀X10 MAX手机屏幕触摸失灵怎么办?一点不触摸,哪里问题?

答:屏幕本身损坏会导致手机屏幕触摸失灵,可以先更换屏幕测试。再查屏幕触摸座子,是否有损坏、阻值是否正常。确定都正常,就是CPU问题了,触摸总线CPU控制的,也会导致手机屏幕触摸失灵。先排除外配,再查主板,逐一排除一下。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这玩意不好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