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拿掉BIOS可以触发,装上BIOS就不能触发

楼主(2021-10-30):
很奇怪,我把BIOS拿掉,就可以开机了,usb那供电了,装上就不能触发,是bios,有问题,还是线路有问题,原装的拆掉测试,BIOS不能清空,应该坏的,我后拆了一个,装上还是不能触发,不知道是不是烤坏了,这玩意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玩意=不好整

网友A:
               重写一个。

网友B:
只要电压正常这货几乎都CPU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正常这货几乎都CPU那问题

待机什么电压都正常,这玩意CPU没那么容易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写一个。

我后弄那个BIOS也坏了,380吹,也能吹坏,这BIOS特别容易坏,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C:
换个BIOS芯片重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BIOS芯片重刷一个试试

谢谢,已经淘宝买了,我就纳闷了,为啥接BIOS按开机键,电流只能从0.09跳到0.14,不插BIOS反而可以跳到0.28 ,usb口还能出供电,理论上没有BIOS开机usb也应该有反应

网友:
你bios芯片型号不对吧

网友:
3点3伏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网友D:
我都是400℃快吹,没遇到一个吹坏的

网友:
这款机u坏的很少

网友:
Surface 只要是一修维修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400℃快吹,没遇到一个吹坏的

400容易吹坏,我就改380了

,以前傻BIOS感觉也没那容易坏,现在不知道为啥一吹就坏

网友:
没有短路,都正常

网友:
BIOS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吧

网友E:
有图纸一步一步去修就行了,是不是没断电去就去拆BIOS芯片了吧,估计是这样吧

网友E:
什么量好再去拆,确定问题了八九不离十了再去拆,否则越折腾越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一步一步去修就行了,是不是没断电去就去拆BIOS芯片了吧,估计是这样吧

断电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量好再去拆,确定问题了八九不离十了再去拆,否则越折腾越懒了

感觉BIOS问题,到处都测量了,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呀,也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F:
购买后BIOS发现是坏 还能退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购买后BIOS发现是坏 还能退货吗

我淘宝买的,结果是二手清洗的,不能清空,查空不为空,可以退

网友:
确实现在好多bios芯片容易坏,总以为是编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