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80短路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10-30):
原故障为不开机,5A大电流,客户留机,拆开发现公共点两个电容烧糊了,拆掉处理好之后开机能正常点亮了,BIOS也能进得去,但是一到WINDOWS读条就闪屏死机,像是硬盘读取不了,但不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拆掉,进PE也进不了,有没有老铁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一块的电路,小白我也看不懂,平时只能修修简单的问题,

网友A:
论坛上有说,VCC_CORE正常进系统是1.7V, 而我的只有0.95V,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偏低导致的呢,4C86N是个双N沟道的MOS管,我从主板上别的地方调换了一个过来,还是不行,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烧糊的那个地方的两个电容我没补上,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找每个引脚去哪 看这个没法看出来它是干嘛

网友B:
电容还是补上吧 供电电容 或者找个电流表测 这条路线的电流 是否和你图中显示电流相同

网友:
估计CPU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是补上吧 供电电容 或者找个电流表测 这条路线的电流 是否和你图中显示电流相同

我来找两个电容补上试一下

网友:
哎,进Bios啥都正常,也不掉电,一到读取硬盘的时候 就闪屏死机,哎 不甘心啊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读取硬盘的感觉像是供电达不到的感觉,咔吱咔吱的响,然后PQ49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说,VCC_CORE正常进系统是1.7V, 而我的只有0.95V,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偏低导致的呢,4C86N是个双N沟 ...

0,95正常  这主板维修几千了片   基本都cpu 坏

网友C:
cpu坏。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台机器上了

网友:
内存换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台机器上了

不是,搞好了

网友:
板载内存,换不了,不是内存条的事,搞好了

网友:
烧糊的那两个电容原本没装,幸亏6楼的老铁提醒,在主板背面还有两个相同电路的电容出厂没装,我重新补了两个代替烧糊的两个,成功进系统了,感谢兄弟们的鼎力相助 /抱拳

网友:
这个就怕板层坏了

网友:
直接换CPU吧  不用尝试了

网友:
bios需要的电比硬盘需要的电要小很多

网友:
那就是说,还是两个电容没有装好的问题。可能是之前装的电容参数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