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科学,这次用的加热板还是失败

楼主(2021-10-30):
风枪就说风大了,加热板没风它也连锡,不科学

第二瓶锡珠都快用完了,唉

网友A:
搞个861   别整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861   别整这些

861是啥子?用了就不会连锡了?

网友:
连锡是正常现象。

网友:
怕的是反复几次把核心搞挂了,三百多一个核心而且还收不到

网友:
861DW  快克好用的一款风枪

网友B:
应该焊膏放多了吧,锡球跟着液化的焊膏流动,所以就。。。
还有就是芯片要放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焊膏放多了吧,锡球跟着液化的焊膏流动,所以就。。。
还有就是芯片要放平。

没涂多,也放平了,无语啊 搞了五次还不行 核心估计要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涂多,也放平了,无语啊 搞了五次还不行 核心估计要挂了

铁板烧5次的话,大概率核心会挂掉。。

网友:
带钢网加热

网友:
值珠的时候 底部最好带辅热

网友:
没有领悟值珠的奥义,浪费再多锡珠,买再好的工具也是没用滴

网友:
最开始就是用小网直接加热,网变形,这次买的大网和植锡台

网友:
新手植锡建议拆掉风嘴吹

网友:
拿掉风嘴直接吹,最好不要用吸锡带,用烙铁拖平就行了。

网友:
锡珠太大了吗?

网友:
这就是焊油多了,或者焊油质量不好,e1的u吧

网友D:
盯住,看要碰住了就要镊子分开

网友E:
试过植球台锡球植球,小钢网锡球植球,大钢网锡浆植球,各种方法,各种治具,到后来发现,用个小钢网,一把镊子,1个小型加热板就够了,各种治具都是浪费钱,还是靠手法,熟能生巧,仅此而已!

网友:
焊膏放得太多了

网友:
你加热的时候注意看 锡球还没完全融化的时候 看见连锡了就拿下来停止加热  用镊子把他分开再拿上去加热

网友:
焊油多了兄弟……焊油多了锡球会连

网友:
用手涂一点点就好,涂完看不到有最佳

网友:
用锡膏,方便快捷

网友:
是你焊油多了吧

网友C:
就刷子刷一层,不多吧 我看别人视屏也这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盯住,看要碰住了就要镊子分开

我摘钢网吹就是这样

网友:
换小点的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刷子刷一层,不多吧 我看别人视屏也这样刷的,,

高手都是有手指抹平焊油的,你试试。

网友:
本来是0.5经常卡网眼,现在换0.45的。我再看看

网友F:
用小钢网直接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小钢网直接加热。

小网锡浆锡珠都试过了,惨不忍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小网锡浆锡珠都试过了,惨不忍睹

你这是不是钢网孔位不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不是钢网孔位不正呀?

正解,发现就那个角最容易连锡,唉

网友:
是网变行吗 还是珠子大了?  可以先每个角上点一个珠子在方小网。风枪吹的时候 用镊子把网压着点 不让网变行

网友:
这么大的珠很容易处理的…89代桥那个不怎么好搞…

网友:
整好一点的焊油,用手指轻轻抹一点点就好,风枪小点风吹就行,多练吧,我做过很多显卡核心一次性植好的很少,多多少少都要补点锡珠

网友H:
单补那几个点不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单补那几个点不行了吗

不行,烙铁一去周围全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烙铁一去周围全化

用夹子夹珠子放点位上吹

网友I:
这个A卡芯片带钢网用锡球,带网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A卡芯片带钢网用锡球,带网吹

钢网一吹就变形不能再用了,伤不起

网友J:
看了楼主的所有帖子
楼主是这能折腾   真有干劲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主的所有帖子
楼主是这能折腾   真有干劲

不烂的都能弄烂,你说呢,

网友K(2022-01-14):
引用 网友E:
试过植球台锡球植球,小钢网锡球植球,大钢网锡浆植球,各种方法,各种治具,到后来发现,用个小钢网,一把镊子,1个小型加热板就够了,各种治具都是浪费钱,还是靠手法,熟能生巧,仅此而已!

老哥,加热板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哥,加热板有链接吗?

淘宝搜ptc加热板,一大堆,几块钱到十几块不等,便宜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