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370 ARMANI13开机掉电

楼主(2021-10-30):
接机Dell的5370,版号ARMANI13 A:00, ,开机掉电,开机到0.25电流掉电,测试主板供电除显卡的两个供电+FBVDDQ和+VDDC_VGA以及CPU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别的电都有有出来一下,用示波器比较,PCH_PLTREST#和SIO_SLP_S3#一起掉电, SIO_SLP_S3#与CPU供电也是一起掉, 掉电后可以再开,也是一样的掉电,是什么问题哦?这种情况CPU会坏了吗?

  还检查到一个问题,DGPU_PWROK还连到了CPU,确实搞不懂这个是怎么控制的了,在什么时候才会开启这个供电,需要什么条件,还是说到亮机了,需要独显的时候才会开启,求教!!

网友A:
个人感觉要先把显卡供电先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要先把显卡供电先修出来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到这个机器,显卡供电是什么时候开启的。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2021-12-26):
这机就算亮了也没有显卡供电,我还用mv档测也只有0.4mv 我手上有台时亮时不亮 供电正常,现在打算加焊u 不行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