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X540up 2.0的点位图打不开

楼主(2021-10-30):
       下载X540up 2.0的点位图打不开,显示什么都没有,我也怀疑是不是我的点位图软件有问题,打开之前K42的点位又可以,会不会现在又要修改才可以用了呢,再论坛下载了4个点位图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改下软件格式看行不行

网友:
这是哪个年代的点位软件了,,哎,,去下个通用点位软件吧,

网友:
这是哪个年代的点位软件了,,哎,,给你个个通用点位软件吧, 自己调一下 不会调论坛找

9种通用点位 _BoardViewer.zip

网友:
用 openboardview-8.0 比较好

网友:
下个通用的点位软件就可以

网友:
BoardViewer 都是用这个吧

网友:
用楼上的软件

网友:
哥哥当你下载两个点位图打不开,就应该想到你的点位软件的问题了,你还能下载4个,不转弯吗

网友:
点位图软件应该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