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g4e1进水烧南桥

楼主(2021-10-30):
神州的机器型号k650d-g4e1

故障:待机芯片进水,3V短路,5V正常,绕机后判断是南桥挂了,南桥拆下后不再短路。

         拆下南桥,测量阻值,3V阻值140左右,5V阻值也是140左右,插电电流0.20,开机指示灯亮了。

         某宝订了个南桥,焊上以后,电流还是0.20,也关不了机,请问还是南桥的问题吗? 这个本子的EC是it8587e的,我看论坛上说是带程序的,是不是EC的程序坏了?   请大神们,略微指点下,谢谢了!

          上电后,我测量电感电压,3V有,5V有,1.2V有,1.8V有,1.05V有,CPU没供电,显卡没供电,

网友:
有可能还是南桥问题,刷BIOS没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修。

网友:
确实还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了下,能上到2.0A,但是南桥又烧了

网友:
通病看下会不会3v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