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 da0ps8mb8g0不触发

楼主(2021-10-30):
接同行机器 报告ps8拆开一看风扇接口周围进水,想着没放电的死鱼捡了!清理后通电还不行,测开关1.1v 看下图纸 ,再测ec供电3v只有1.1v.  查上级查到几个5脚芯片,又看了下待机芯片也有这个,比较蒙,两路都出线性电压!
抽了个烟找了ps9点位查待机芯片8230a 12脚为0   这里忘了测13脚  ,不太清楚跟12脚和13脚的区别 找源头跟sw2 进水的地方有关,分别拆电容c9751 r704 q11。 最后换q11后正常触发 亮机!
有两点疑惑。 一是另一路线形在ps9点位没找到 不知道是否在ps8存在,作用是啥
二是8230a 13脚是修好后才看到,不晓得跟12脚那个条件在先……

网友:
关键时刻抽根烟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