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2 捡钱维修

楼主(2021-10-30):
机型:华硕天选2 FH506
板号:DA0NJHMBAH0
故障:客户报修一台新款的华硕天选2,笔记本不小心被磕了一下,现在屏左下角轴断了, ,开机屏幕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左边的屏轴已经断了, 这撞击力度真不小,开机屏不显示(暗屏),第一感觉屏挂了,可是仔细观察没看到屏有损坏的痕迹,手上没有这款40针的屏可以替换。测量屏开启3.3V正常,没有19V。断屏线,打主板屏线接口外19V对地阻值无穷大
查看主板背面屏线位置处的一颗保险电阻 ,测量保险电阻已经开路了。直接更换一个保险电阻开机屏幕显示正常 。很担心这款笔记本定不到屏轴,没想到万能的淘宝一搜就找到了。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
一颗0欧姆搞定

网友A:
估计至少有600大洋到手吧?

网友:
这样的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至少有600大洋到手吧?

没那么多,屏轴+主板维修才500多。屏轴60元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
有些新款的机子 外壳 配件什么的很便宜,反倒是一些老机子,外壳啥的旧的都好几百,也是奇了怪了....而且淘宝问几家都是这个价钱

网友:
上次问一款Dell的屏轴160一对,还只有一家有货。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钱捡很开心

网友:
华硕的配件还是好淘的,就是价格问题,上次一个本换的a壳淘宝550

网友(2022-06-19):
这么新款的本子,用的屏竟然是40针的?

网友:
这个屏幕是高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