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分享一例惠普战66笔记本蓝屏故障的原因(你意想不到)

楼主(2021-10-30):
       前些日子在京东买了一台HP ZHAN 66 Pro A 14 G4,本来吧,咱这搞维修的就不是那种安分用电脑的人,这不,下午到货,晚上插电开机激活,本来这就可以正常用了,自带原版W10家庭版的系统,感觉没有平时用的系统干净,开始折腾,把512G的固体硬盘给格了,重新分区安装用习惯的W10LTSC版本吧,一次成功,用着还是那么舒服,未曾想关机后第二天开机提示“验证以保存/恢复GPT”, 翻译过来是 反复开机无效,无奈只能尝试修改BIOS,但是不管怎么设置都是一次性的,重做系统后可以开机,之后开机就是提示那个GPT,咨询惠普售后无果,反复调整BIOS,现在的本本BIOS很简单也没用过多的设置项,在各种尝试后也不知道修改了那里可以正常开机了,而到这个时候我也把W10的各种版本尝试了个遍,最终还是这个LTSC版本的好使。

      第二天开机,电脑蓝屏不能启动,反复开机都是各种蓝屏,

重做系统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能重启,重启就是蓝屏。各种检查无果,最终怀疑是硬件的事,但是在网上找了各种蓝屏的处理方法,都说是因为软件所致,到此我一脸懵逼。无奈和京东售后联系,京东的售后还是值得点赞的,马上告诉我第二天派快递上门取货,但是考虑到电脑寄回去需要好多天,就打了惠普的客服电话,反复沟通,客服一直强调是电脑里哪个软件和系统冲突。后来客服给了我当地的实体店售后,次日带机器过去,售后让留下检查并告知,如果是硬件问题免费维修,软件的原因需要收费80元。我不放心了,你说咱也是个搞维修的,这种事情我怎么能接受呢?果断把机器带回,再和京东联系,京东依然是派快递上门取件。网上继续折腾,无意中发现机器竟然可以开机了,好奇怪,盯着电脑发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发现,诶!电源适配器没有插市电插座,难道是这个原因,一阵兴奋,把电源适配器插上再重启,蓝屏,拔下,再重启,正常,再插上再重启蓝屏。晕死,这个各种蓝屏竟然是这个电源适配器的事?咱也没有备用的电源适配器啊,取消京东的售后吧,再跑去售后店,和售后师傅反复沟通,他们也没用遇到过,反复测试才让他们告诉我是主板的原因,需要更换主板,三天后告知机器修复。
      到此这波折腾告为一个段落,机器也被我从W10换成了W11,现在用的非常舒服。

网友:
无限循环额...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好热情,把遭遇告诉我们,为你点赞

网友:
新的电脑装个系统,就能把主板装坏,好奇粑的问题!

网友:
win10的系统确实LTSC好用,虽然软件集成的少,但是就是快。

网友A:
大哥,没看懂,故障到底是适配器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本本,刚开始是进PE都蓝屏,现在把内存换了,可以装系统了,但是用半个小时还是要蓝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没看懂,故障到底是适配器还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问题导致插适配器蓝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导致插适配器蓝屏

这个明显是CPU有问题不能满血跑。单独用电池的时候CPU频率比较低,没出啥幺蛾子,插上电源以后就完蛋。进bios关睿频或者intel speedstep,超线程,核心数量等等都可能会好。

网友:
也就是说换了一个主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是CPU有问题不能满血跑。单独用电池的时候CPU频率比较低,没出啥幺蛾子,插上电源以后就完蛋。进bios关睿频或者intel speedstep,超线程,核心数量等等都可能会好。

觉得你说的很靠谱!

网友:
所以说?换主板解决了呀

网友:
修电脑的,折腾得可以

网友:
是挺能折腾的

网友:
所以楼主的经历告诉我们HP电脑的品控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塌糊涂的渣啊……

网友:
我还是没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
意思就是插上适配器 机器就蓝屏  机器拿去售后保修了  到底是主板哪里坏了  不知道

网友D(2022-01-11):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本本,刚开始是进PE都蓝屏,现在把内存换了,可以装系统了,但是用半个小时还是要蓝屏
...

解决了没? 我手里有一台机PE就蓝屏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 我手里有一台机PE就蓝屏 怎么解决的

直接交给客户了,这么久也没来找我,不知道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