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遇到戴尔7391

楼主(2021-10-30):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遇到戴尔7391二合一开机自检,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戴尔#

网友A:
刷工厂排除下就行了?  先软后硬  不麻烦 但是这个工厂估计你不好找  全套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工厂排除下就行了?  先软后硬  不麻烦 但是这个工厂估计你不好找  全套找找看吧

昨天问了戴尔那边,让我直接把系统更新一下,现在暂时不会自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