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触发掉电

楼主(2021-10-30):
接到一块技嘉H81m-ds2主板,到手就测阻值,没有发现异常。装u内存触发,跑马15立刻掉电。测各个电压都有。复位有。刷BIOS。故障依旧。求高手解答。

网友:
获得资料太少 没法知道问题

网友A:
刷bios,测电压检测电压,搜过论坛通病,放弃,报废也得五六十吧!

网友:
15是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测电压检测电压,搜过论坛通病,放弃,报废也得五六十吧!

涨价了 70一块现在

网友:
换u,换内存,我的板子昨天也是这样,复位出来了都不开机,换了个u就好了,最后能点亮了,进了bios了都还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测电压检测电压,搜过论坛通病,放弃,报废也得五六十吧!

高手,好思路。按照你的思路轻松秒杀故障。12v检测电圧有问题。换了两颗电阻轻松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