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 pro4 不跑码

楼主(2021-10-31):
华擎B85m pro4  这机有点位图,不跑码,已经查了电压都是正常,CPU供电1.7V,但CPU一点热都没有,很奇怪,换过CPU一样情况,桥供电PL7 供电也是正常的(这种B85板不出是通病),BIOS也刷过,IO和CPU 复位也是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A:
最好是再认真查一次ME的供电,可能有惊喜

网友:
查PG 和平台复位信号

网友(2022-01-21):
我手里一片与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期待你修好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再认真查一次ME的供电,可能有惊喜

PU9 ME 电感电压1.0V正常吧

网友:
cpu有点压不代表工作,1.7是前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