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密码是哪来的

楼主(2021-10-31):
开机显示enter password

原来用的好好的,把主板电池取了放了几天,开机就要输密码了,戴尔的ma795r很老的主板,跳线放电也没用
请问这个密码是哪来的,怎么样才能清除?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看主板是不是多了一个cmos芯片

网友A:
有部分主板出厂就有密码的  百度一下默认密码

网友:
没有遇到过,很特殊吗

网友B:
部分主板出厂有密码,可以搜索下通用密码。有密码芯片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部分主板出厂就有密码的  百度一下默认密码

关键百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主板出厂有密码,可以搜索下通用密码。有密码芯片的就不行了

百度也找不到

网友:
找厂家解决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有专门的密码跳线  跳线开机 自动清除  然后条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