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la-b753p 不触发

楼主(2021-10-31):
外星人 la-b753p 不触发  查到3V_F347_ON 没有 直接连起来 可以触发 显示 问题是这信号是什么作用

网友:
搜索了下3V_F347_ON 这个开启信号站内竟然没有出现过

网友A:
看旁边的信号表格。这个信号是为了增加电池的续航用的。。外接电源接入是有3.3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旁边的信号表格。这个信号是为了增加电池的续航用的。。外接电源接入是有3.3V输出的。

那就是直接装起来收毛爷爷咯?

网友:
插适配器3V_f347电压一直都在。单电池,S4和S5状态,会关闭这个3v_F347。这个就是把待机电压转换系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