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p 红, 绿,黄,蓝不停的切换

楼主(2021-10-31):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故障,但不知道哪里坏了,想不起来了

网友:
主板坏了 背光感觉没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 换显存好的

网友:
看他的数据信号去哪里了  有的是显卡 有的是显存 有的是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坏的相对多些

网友:
   基本上是显存   ,,

网友:
这种问题我没修好过

网友:
有没有VGA看看

网友:
没碰到过,好像听人说过这是屏自检。换个屏先试试

网友:
别听他们瞎说,重新插拔两端屏线或者换屏线

网友A:
我昨天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好像是个7年左右的HP老机LVDS厚屏,开始是暗屏,换完屏依旧,然后测得背光开启被拉低到0.6,秒掉之后,装机就是灰屏,就是有背光没有显示,地线OK,屏线剥开没问题,座子到后面的信号都有值,供电也OK,换到测试屏就开始红绿蓝来回循环,定了个屏线,现在双十一,太慢了顺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好像是个7年左右的HP老机LVDS厚屏,开始是暗屏,换完屏依旧,然后测得背光开启被拉低到0.6,秒掉之后,装机就是灰屏,就是有背光没有显示,地线OK,屏线剥开没问题,座子到后面的信号都有值,供电也OK,换到测试屏就开始红绿蓝来回循环,定了个屏线,现在双十一,太慢了顺丰

集显的老HP好像广达代工的

网友:
看这样,感觉好像是屏幕自检程序。

网友:
屏型号不兼容就会红绿蓝自检,之前换过一个惠普的笔记本代工屏安上第一次能点亮,以为解决了然后安装粘好背胶,结果装机测试就死活红绿蓝自检,无奈代用屏废掉拆除换原装的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测屏线对地               看看

网友:
今天碰到个情况差不多的宏基 客户自己换屏线导致的 EDID不正常 换南桥

网友:
U5换了就能好…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显存,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