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流程

楼主(2021-10-31):
1、不上电的维修,按电源开关没反应
1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公共点电压
2、检查EC供电,无供电,修待机电路(PWM,LDO)
3、检查EC时钟,晶振复位,测试BIOS
4、检查电源开关,LID开关
5、检查RSMRST,PWRBTN
6、检查南桥VCCRTC,CLK,S4,S3
7、检查EC输出的SYSON
2、上电不显示上电后电流不变
1、检查各路供电3VRUN、5VRUN、DDR_VCC、VCCP、VCORE各大电感
2、检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  ADS线控制线  检查LPC_FRAME检察BIOS检查SMBUS上诊断卡
3、上电无显电流有动作
1、检查BIOS,上诊断卡看代码是否过了内存、EC、BIOS南桥,有初始化显卡梅,用示波器看是有EDID
4、不过内存,电流跳变一次不变了、
1、查内存供电换内存条 检查BIOS
5、不过显卡
检查LID开关
显卡BIOS
数据线
公共点的特证
公共点给待机芯片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提供主供电
快速找公共点
找大电感
找下管
公共点的故障
对地完全短路
对地微短
对地正常无电压
待机时正常,触发后不正常
用适配器可开机,用电池不开机
对地大短的原因
公共点的电容坏
上管和下管坏
PWM供电坏
LDO短路

网友:
来了就是缘分,留下点什么

网友:
这个写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