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流,判断故障点

楼主(2021-10-31):
看电流,判断故障点

一,待机不正常
1电流表无反应,没有待机电流输出。
   a、保护隔离电路问题(1电源头,2保险,3MOS管)
    b、待机电路(1待机管,2系统供电,3电源管理芯片)
  测试方法:测试公共点
  待机电流范围(0.005-0.10A.注:个别机器看不到待机电流要用4为显示的电流表看)
2,电流一下跳到5A(大短路)
   a、保护隔离上的滤波电容短路。
   b、保护隔离上的稳压二极管短路。
   c、,供电的上下管短路。
  测试方法:烧机法或对地打阻值一个个拆.
3,待机电流在0.1A或更大(小短路)
   a、待机电路(1BIOS 2EC 3,南桥,4,系统供电 5,待机管 6,网卡).
二,待机正常
1、按开机键后,电流表无反应。(不触发,不开机)
   a、开机电路问题(按三大上电模式去检测)
      1美系机:打开系统供电(测试点在系统供电的开关脚)
      2公共版机:打开辅助供电(测试点在辅助供电的开关脚)
      3日系机:打开CPU供电(测试点在CPU供电开关脚)
   b、短路保护(SONY机:放电即可)

2、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2A-0.3A不动。
    系统供电应工作正常,下一个供电单元电路没有工作
    a、辅助供电(1.8V 1.2V 1.05V等等)
    b、CPU供电

3、电流到0.5A-0.8A不动

   所有供电应正常,问题在CPU不工作.(查信号)

4、电流到0.65A-0.9A有一次的跳变   CPU应工作,不过内存。
   a、内存问题。
   b、内存槽问题。
   c、内存槽到北桥的线路问题。
   d、北桥问题
   e、BIOS问题。
   F、密码芯片问题。

5,电流到0.9A-1.1A,有两次的跳变  内存应工作,可能显卡不工作
   a、显卡虚汗或损坏。
   b、BIOS资料或BIOS本体坏。
   c、北桥
《以上的机器只写个大概的基础,给不懂电路和时序的人写的,还有没有实践操作的理论强人!实在不是以上问题就按时序来跑,该干桥还是要干桥的!掉电的就不写了,(温控,欠压等等)》

网友A:
在那复制的,怎么全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那复制的,怎么全是乱码

直接Word编辑的  复制过来不行 所以重新编辑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