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21-10-31):
一、检查外观:

电容、三极管、场管、芯片有无掉件烧伤,线路是否有断线;

二、测短路:

3VSB、USB、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三、插诊断卡、假负载、电源等;

四、故障分类:

1、自动上电、不上电、上电保护、点不亮、功能故障;

触发开关→测量PCI插槽复位→CPU假负载复位→上真CPU看诊断卡

点不亮:无复位、不跑码、能跑码显示器不显示;

2、自动上电检修:

短接开关针4S看是否能断电,如果能断电,检查电池、跳帽、重新设置CMOS、进系统后正常关机退出;如果不能断电,从绿线跑线更换与绿线相连的元件,电容、IO等;

3、上电保护检修:

分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如果掉电后短接开关针能再次触发的是主板保护,不能再次触发的是电源保护(测绿线电压如果是高则是主板保护,为低是电源保护);

(1)、电源保护检修:

拔掉12V小电源,如果不再保护,就是CPU供电问题,

依次拆除CPU供电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大电容;(两表笔分别接12V和CPU供电场管的G极,如果通了则此场管坏);如果还保护,就不是CPU供电问题,是主供电电路有短路,打ATX电源接口对地值,为0的表示短路,拆相连元件;

(2)、主板保护检修:

①、查跳帽是否正常,注意有没跳反;

②、掉电时测各大供电是否有电压,维修无电压的供电;

③、NV芯片组桥空焊也会导致,压/加焊桥;

④、有专用芯片的注意看供电场管是否有发黄、冒锡珠,如果有则更换相应的场管和专用芯片;

⑤、如果是4S掉电,查开关针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⑥、新主板M2N68之类,注意查各个PG信号,并且不跑码也会掉电;

⑦、过温保护信号异常也导致掉电,(检测电阻或IO问题);

⑧、有双路供电主板的双路供电切换MOS管不良也导致掉电(N管);

4、不上电(不触发)检修:查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

待机条件:
(1)、Intel芯片组: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

(2)、Nvidia芯片组:3VDUAL(3VSB)、25MHZ、PWRGD_SB

(3)、AMD芯片组: S5_3.3V、RSMRST#

触发电路:
(1)、Intel、NV、AMD芯片组:开关→IO→南桥→IO→绿线;

(2)、Intel原装:开关→南桥→IO→绿线;

(3)、VIA芯片组: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4)、SIS芯片组:开关→南桥→绿线;

Intel芯片组不触发检修:

1、测跳帽是否有3V电压,有电压说明VCCRTC、RTCRST#正常;无电压去跳帽测一脚电压,有电压说明南桥短路;一脚无电压查VCCRTC产生电路及南桥和IO;

2示波器测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万用表测电压0.1-0.5V正常;

晶振无电压:先打晶振对地值是否短路,确认VCCRTC、RTCRST#到南桥,更换谐振电容、电阻、晶振,最后南桥;

只要晶振有电压,表示VCCRTC、RTCRST#已经到南桥

3、测PCI插槽A14脚是否有3.3V电压;

无电压打值是否短路,短路拆网卡、1394、IO、1117、南桥;值正常无电压查3VSB产生电路(LDO元件);

4、测RSMRST#是否有3.3V电压:测IO或专用芯片,IO和专用芯片脚不使用,一般是直接上拉可以跳过线不查;如果RSMRST#脚电压为0V,测IO待机供电,更换IO以及查上拉电阻、换南桥;

触发电路(以IT8718为例):

5、测75脚是否有高低高跳变;如果75脚电压为0V,查IO到开关是否断线,上拉电阻是否损坏,更换IO;如果75脚无跳变,一般是开关到IO之间断线,跑线找出原因;

6、测72脚是否有跳变;如果电压0V,测72脚对地是否短路,短路环IO、南桥;不短路测IO待机电压、查上拉电阻、换IO、南桥;如果72脚不跳变,测IO待机供电、更换IO;

7、测71脚是否有3.3V高电平,如果0V,查南桥待机条件、更换南桥;

8、测76脚是否变为低电平;如果76脚为5V直接更换IO;76脚为低电平绿线还是高电平,说明76脚到绿线有断线,如果绿线为低电平而无电压输出,按电源保护修;

NV芯片组不触发检修:

查待机条件:

1、+3.3V_DUAL电压(PCI A14脚),电压为0断电打值,短路的线拆网卡、1394、IO、1117、南桥、值正常无电压查3VSB产生电路;

2、测25MHZ晶振是否起振(电压1.6V),如果无电压,打值,为0短路换桥,为无穷大断线或者空焊,值正常无电压更换桥;

3、测PWRGD_SB是否为3.3V;在IO或者直接上拉,为0V查IO待机电压、更换IO、桥;如果直接上拉找不到测量点可以跳过;

查触发电路:(触发电路和维修方法与Intel一致)

AMD芯片组不上电检修:

查待机条件:

1、S5_3.3V待机电压,在PCI A14脚测量;

2、测量RSMRST#是否为高电平;

查触发电路:(同上)

5、点不亮检修:

全板无复位(无PCI复位),无CPU复位、不跑码、档代码;

全板无复位检修:

(1)、供电不正常:

内存供电、桥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有问题;

供电方式有:MOS管、运算放大器+MOS、PWM

无内存、桥、总线供电:

按芯片组区分供电先后顺序;确认维修电压的供电方式;测量供电对地值是否短路,MOS是否损坏;按工作方式测量相关条件(VCC\BOOT\EN);

按不同供电方式:

运算+MOS:测量MOS管D极供电是否正常,无电压查供电来源;测MOS管D极是否有高电平,有就更换MOS管,如果G极为低电平,查运算放大器+端是否有输入,有输入查运算放大器供电及更换运算放大器,如果+端无输入,查电压来源(跑线);

跑线无图纸时,先按原理跑线,画出简图,再分析。

PWM开关电源降压:测量供电VCC、BOOT、电压5V以上,无电压查引脚外电阻及来源是否断线;测芯片开启脚电压是否有高电平(0.4V以上),无高电平查来源及更换芯片;以上正常更换芯片、MOS管及滤波电容;

   电路图查芯片PDF引脚定义,按引脚定义查条件

无CPU供电:

区分供电方式:主控+MOS管、主控+驱动+MOS管、主控+DrMOS管,再按方式查工作条件;测量供电VCC、PVCC、BOOT,VCC主供电5V,PVCC、BOOT电压12V,无电压查引脚外电阻、二极管、供电来源及更换芯片;测量VID组合是否有高低电平,全高表示CPU不发信号,查CPU及更换CPU,全低表示无上拉,查上拉电压来源;测EN信号高电平1V以上,如果没有高电平,按CPU产生时序查,Intel由总线供电转换,或者CPU内部输出信号,NV由桥发出高电平,AMD由内存供电和VDDA电压转换;测MOS管G极是否有电压,无电压更换芯片(主控、驱动),有电压输出更换MOS管及滤波电容;先有电压输出后没有的,查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相位检测脚元件及线路、MOS管是否有软击穿、电容是否有漏电;

(2)、时钟不正常:

测量时钟芯片边上电容或电感是否有3.3V电压(供电),无电压跑线检测ATX电源到时钟芯片供电脚是否有断线;测量14.318晶振是否有1.6V左右电压,无电压先拆电容、再换晶振、最后换时钟芯片;测量芯片开启信号是否有高电平(低电平),不正常查来源(总线供电、CPU供电控制、直接上拉、南桥控制);如果以上条件正常,时钟测量点或时钟芯片边上电阻无电压,更换时钟芯片,部分测量点无电压,先查有无断线再更换时钟芯片,如果测量点电压过高一般是时钟芯片坏,如果测量点对地值为0时钟芯片坏;

时钟芯片必须原型号代换;常坏的有RTM870、RTM875、RTM880

(3)、无PG(无复位):

Intel芯片组全板无复位:

测量南桥的全部供电是否正常;测量南桥的全部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测量两个PG信号是否正常发送到南桥;PWROK:ATX》IO>南桥,测IO脚位;VRMPWRGD:VRM》南桥,测VRM芯片PG脚;注意部分主板是直接上拉;更换南桥;

Intel芯片组无CPU复位:

测量北桥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内存供电、内存负载供电、显卡供电VDAC);测量北桥的时钟信号(测其他设备相同频率的位置电压);测量IO复位脚是否有3.3V电压;检查FSB总线是否有空焊、断线;加焊更换北桥;

AMD芯片组无复位检修:

测量南桥所有供电;测量南桥所有时钟;测量南桥的PWR_GOOD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查大与门电路是否正常(桥供电、SLP_3#、ATX_PWROK、FP_RST#);测量检查RTC电路是否正常(VCCRTC、RTCRST#、32.768);加焊更换南桥;

NV芯片组无复位检修:

测量桥的全部供电;测量HT_VLD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查总线供电转换电路HT_VLD电路(一般在桥边上MOS管);如果以上正常,检查RTC电路是否正常;加焊更换桥;

五、常见代码检修:

AWARD POST

档CF(检测CMOS):1、检查跳帽是否跳反;2、跳帽电压是否正常;3、南桥不良;

档C0(D0)(初始化芯片组):1、CPU座(FSB总线);2、芯片组工作条件;3、南桥不良;4、BIOS资料出错(刷BIOS)

档C0-C1之间跳变:表示检测PCIE设备;

档C0-C1之间循环:跑三次左右过去表示检测到PCIE设备,如果循环跑六次以上过去,表示检测不到PCIE设备;

档C1(D3)(检测内存):1、更换内存,清理内存插槽及金手指;2、检查内存供电电压(主供电、负载供电等所有供电);3、刷BIOS;4、检测内存数据线;

档C3(D5)(把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并校验BIOS资料):1、BIOS程序坏(刷BIOS);2、更换内存;3、部分主板IO、串口芯片也导致档C3;(C4\C5与C3类似)

档07(0A)(初始化串口键鼠控制器):一般与IO相关,查IO供电、时钟、复位,更换IO,注意PS2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档07之后重启一般是IO少时钟信号(W83627IO时钟在18、21脚;8718IO时钟在47、49脚)

档25、26(2A)(检测PCI设备):PCI设备问题,网卡、1394、南桥坏,凡是过了内存快到显卡时都是检测PCI设备,一般先拆网卡、1394、换IO、最后南桥;

档2B(调用显卡BIOS并显示):换显卡,检测PCIE插槽的时钟、复位,插槽和桥之间数据线打值(插槽边上的电容测),刷BIOS,加焊南桥;

档LOGO:按TAB键去掉LOGO,看屏幕提示显示的是什么;

档50(38)(初始化USB控制器):查48M时钟,刷BIOS,加焊或更换南桥;

档52(测试内存):一般换内存,清理内存插槽,刷BIOS;

档57-7C(60)之间:更换PS2,拔掉硬盘、光驱,拆串口,换IO、南桥;

档2B-7F之间有问题会档LOGO死机;分真死和假死,按大小写键,如果灯能变是假死机,拆光驱、硬盘、换PS2、换IO;如果灯不变是真死机,换内存、刷BIOS、测量VTT_DDR(内存负载供电)、换IO、最后南桥;

档7F(85)(显示错误并提示操作):按提示检修相关设备;

AMI POST

档D1(初始化IO):检测IO供电、时钟、复位、LPC总线、更换IO、南桥不良也会导致;

内存过后不到显卡的都是网卡、声卡、IO问题

常见内存不过代码:D3、D4、C1、C3、DE、E0、E1、ED、A7、AF、AD、B0

档内存有两种情况:

1、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是认不到内存;插上内后不报警但还是内存代码的,是内存数据线问题;

2、  如果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先BIOS;

档内存维修流程:

外观→清理→放电→刷BIOS→供电→时钟→复位→SM总线→数据线→桥

常见代码:

诊断卡跑45 NV北桥空焊;

诊断卡跑D3 未抓到内存,可能是U或U座;

诊断卡跑D4 已抓到内存,但内存不过;

内存不过D3 D4 C1 C3DE ED A7 A6 B0 AF E9 A8 E1 1E D8 AD ,AMD的CPU有问题也可能导致内存不过;

C3将BIOS解压到内存时出错,可能是BIOS,内存错,也可能是总线错;

C1-C3-05-04-41嘀嘀 BIOS解压到内存检验出错,内存、BIOS(可能性最大)或者他们之间的线路出错,如SIS芯片组要换8705,也可能串口;

20 50 70 桥空焊;

CF NV板中CMOS电路问题,晶振不起振;

C7 Intel原装版,键盘电路故障、IO;

跑C1或其他代码断电,内存检测不到,ECS845主板;

跑到07重启,看IO是否发烫,测IO的两个时钟是否正常,拆串口芯片,换IO;

不接显卡可以过,插显卡跑25,如果显卡有桥接芯片,是它空焊或者它与GPU的耦合电容坏;

E9 Intel原装版刷BIOS,或者是BIOS config的跳帽;

E0不插内存跑这个,检测不到内存,SMBUS总线问题,打值测电压;

2A 2B 26 25 13独立显卡不过;

52 自检内存;

C0 重点检查CPU到北桥线路,BIOS相关电路;

44 20 55 70  NV桥空焊;

D1 02 IO相关电路,不报警 ,还没到内存,IO问题或者桥问题;

E8报警,内存不兼容;

DD 845 865主板一般为南桥坏;

C1-01-02-07循环,IO相关电路,BIOS、串口;

05-06-C1,IO相关电路;

28 phonefix BIOS为内存;

39、45 Intel945以上芯片组为内存不过,通常为北桥空焊;

98 Intel芯片组通电后就98,北桥;

38 LOGO死机,一般为USB、IDE、HD声卡故障或者南桥;

13 快显示时停在13,拆声卡;

插显卡才25修显卡,不插显卡也25先刷BIOS,再查网卡、南桥;

C1不报警,SMBUS或南桥到BIOS;

F0 BIOS问题;

插不插显卡都25PCI总线上的设备档了,如网卡、南桥,25就是在检测PCI设备;

C0-FF。。。循环,检测不到内存;

0D-41刷BIOS;

精英845 C1重启,是内存不过;

VIA的8237系列南桥,跑25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PCIE显卡不过,C1-44-C1-44… 10  B3  C1-23-50-23-50-C1-23-50-23-50;

D2 D1 此时尚没有检测内存,SMBUS上无信号;

29 26 28 27 加焊Intel北桥,跑完29接着跑2A  2B;

Intel芯片组(945 965 P35)

39、45代码:如果是插上内存后出现39或45代码,多数是北桥空焊引起,加热本桥几本都会解决问题,如果直接出现39或45代码,则有可能是BIOS故障,或北桥短路;

D0代码:BIOS、南桥、HD Audio声卡;

38代码:初始化南桥的附属设备出错,多见于USB、IDE、HD Audio声卡,可通过测相应的二极体值,或更换元件来确定;

98代码:北桥损坏可能较大;

NF芯片组(520 560 6100):

20 7 代码:BGA空焊或短路;

E9代码:BIOS或内存出错;

D1 D2代码:BIOS资料出错,或IO工作条件未满足,一般是IO的工作时钟出错,即33MHZ和24M/48MHZ;

维修实例:

富士康A6VMX跑55 56:加焊北桥 CMOS跳帽;

ECS P43 NEO上电掉电重复上电:USB边上的防静电小8脚坏,通病;

945PL千兆网吧板不能从网卡启动:刷MAC地址,加焊网卡芯片;

NN78VM2-KF 跑D4 D5:加焊桥,不跑码拆外网卡、COM口;

ASUS:

主板型号:P5B SE;故障:跑3C 3A档LOGO PS2不能用;维修部件:PS2跳线不良;

主板型号:P4BGL-MX;故障:保持CMOS后,档C3 0C; 维修部件:换内存可以过;

型号:P4VBX-MX;故障:过内存后再跑C2 C1;维修部件:换CPU;

型号:P5KPL-AM;故障:跑AB ; 维修部件:

P5G41T-M LX; 故障:跑D0 98

维修部件:内存无时钟 ,更换时钟芯片;

型号:M2N68-AMSE2

故障:触发后大概3秒就会掉电,掉电后可以继续出发,但还是会掉电,拔掉P4针,触发后不会掉电;

维修部件:桥空焊;

型号:M2N68-AMSE2

通病有以下几点:

32.768晶振边上三极管;开关针边上4.7K电阻;IOLPC总线上8.2K电阻;

型号M2N8-VMX:

故障:点晶振有时能开,去掉RTC跳帽鞥开机;

维修部件:RSMRST#信号,上拉8.2K电阻坏;

测量:PSMRST#测量电压1.4V,跳IO脚还一样,镊子短接后能开机;

型号:P5KPLSE:

故障:检测不到USB:

维修部件:时钟芯片坏;

测量:测量USB的供电均正常,SB有被更换过,再测量CK-48M-USB时,发现试不起显示的是49M,测量R-CK-48M-USB发现也是49M,时钟芯片发出时钟信号错误;

型号:M2N68

故障:有时不亮,50掉电;

维修部件:RT9173坏;

测量:有时档内存,有时50掉电,测量发现VTT_DDR只有0.6V,偏低,1.8VDUAL正常,判断9173A损坏,更换后OK;

型号:M4N78-AMV2

故障:档D1

维系部件:IO坏;

测量:分析一般档D1的维修思路都是LPC总线Lframe#上,测量中发现LAD0-LAD3的Frame#都只有2.4V,正常的都应该有3.3V,换IO后正常;

联想:

型号:775主板

故障:主板重启不跑码;

维修部件:桥空焊加焊,使用带灯座看有灯不亮;

型号:L_A690

故障:跑D5,供电全正常;

维修部件:刷BIOS;

型号:G31T_LM

故障:跑E1

维修部件:换北桥后OK;

型号:L_IG43

故障:跑E1

维修部件:刷BIOS

型号:G31T-LM

故障:不插内存跑D0报警,插内存跑D0不报警,U5 U23烧短路;

维修部件:COM芯片、IO

型号:G3T-LM

故障:上CPU后无复位,D0报警

维修部件:北桥;

型号:G3T-LM

故障:待机自动唤醒,开机跑D0或D6:

维修部件:南桥

型号:G3T-LM2

故障:待机后自动唤醒,跑D0不开机;

维修部件:刷BIOS;

型号:L_LG41M

故障:跑D0

维修部件:CPU座F14脚空焊;

型号:L_LG41M

故障:L_LG41M V1.0 开机就跑D0,有时能开机显示,但不稳定,有时跑27;

维修部件:CPU座空焊;

型号:L_LG41M

故障:跑D0不开机,数码卡IRDY不亮,加焊CPU座后OK;

维修部件:CPU座空焊;

型号:L_IG41MM3

故障:跑D0不开机,数码卡IRDY灯亮,加焊CPU座没好,座南桥后OK;

维修部件:南桥;

技嘉

型号:8I945PL-G

故障:有时能跑完码但不显示,有时跑CF 55

维修部件:加焊北桥

型号:8I945PL-G

故障:或压桥时跑CF55

维修部件:桥

型号:8I945PL-G

故障:跑C3 00

维修部件:刷BIOS

型号:M2VLE_RH

故障:不跑码

维修:桥供电场管坏,是通病;

型号:M2VLE_RH

故障:集显花屏

维修:时钟边上的两个桥时钟电阻;

型号:GA-MA790X-UD4P

故障:待机诊断卡上的3.3V灯及RST灯狂闪,跑乱码

维修:更换IT8720

型号:845GV-M

故障:跑C1断电

维修部件:1、内存与北桥之间的100欧电阻变值;2、拆网卡好过一块;

型号:915-M5GL

故障:跑E9 17 有时跑E0

维修:加焊CPU座;

精英

型号:945PL-M3

故障:CPU无供电,8802条件满足;

维修部件:换RT8802

型号同上

故障:自动上电,关不了极,测到85#为低电平,76#为低

维修部件:换ITE8712F-A

型号:同上

故障:档D4 D5

维修:桥供电电容起泡;

型号:848P-M7

故障:关机变重启

维修:刷BIOS

SOYO

型号:SY-A880G-GR-128M

故障:全板无复位

测量:全板供电正常,PCIE有时钟,PCI无时钟信号,点32.768正常跑码

维修:32.768K晶振

网友A:
这是教科书上搬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教科书上搬来的吧

我们店里师傅给我的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
有点老,但还是很适应小白学习。

网友:
好东西,为人民服务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B:
學習了 感謝分享

客气了

网友:
条理清晰,正好在练习老主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