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检测丨:电压

楼主(2021-10-31):
请问大神们。io各检测电压是多少?有没有人汇总一下

网友:
IO的检测电压,VIN0--VIN6,采用了电阻分压来进行检测,5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是正常的值,比如下面这个,12V检测
+12V通过电阻R25与R27形成分压,通过电阻分压公式,U总/(R+R2)*R2    那么就是 12/(75+15)*15=2V,这个2V就是IO所要检测的正常值。
至于旁边的2.9V,不用考虑,设计师画图出错是很常见的,或者是少了一个指向标,总之这个2.9V并不是分压后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另一张图纸的截图,同样的分压电阻,标注的电压为2.0V,

网友:
技嘉2V,ASUS   1V.其他很少坏!!!!!!

网友:
谢谢大神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