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290x显卡无核心显存供电求助

楼主(2021-10-31):
pwm芯片en供电只有0.03v,求思路,或者有没有哪位有图纸共享下,谢谢

网友:
恭喜你没有en  有en就难修了,跑线吧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昨天查21脚,39脚,16 17 18 19脚电压,只有39vcc有3.3v,其他都只有0.1v不到,是不是这个芯片挂了

网友:
先查0.95v出来没有

网友:
先出1.8v,0.95v,在是en了

网友(2021-12-14):
换一个电源控制器芯片试一试

网友:
3567论坛上 都有图,可以搜一下参考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