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核心不良屏蔽显存通道,装不上驱动。。。附显存通道屏蔽代码

楼主(2021-10-31):
经验来自:gtx560成功砍掉A通道!(附NVIDIA显卡砍通道方法)

一张780显卡,故障为F通道低位报错,核心重值无果。更换两颗包好显存涛声依旧,曾在论坛看到过大佬屏蔽显存通道,自己跟着大佬的经验成功屏蔽F通道,显存测试能跑过了,但是进系统报错43.有知道如何能打上驱动的大佬烦请指点

以下是屏蔽通道对应代码:

网友A:
显存拆掉打每一个触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拆掉打每一个触点阻值

显存到核心都打过了

网友B:
会不会核心的那个显存通道有问题,我也有两张a卡,打点正常,好几片新显存都报错

网友C:
改 BIOS 后要校验的   不校验不能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 BIOS 后要校验的   不校验不能装驱动

怎么效验,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核心的那个显存通道有问题,我也有两张a卡,打点正常,好几片新显存都报错

判断是核心不良,且只有F通道的一个显存,所以才屏蔽了通道

网友D:
核心坏直接报废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坏直接报废得了

返修卡,得退钱

网友E:
要改bios的,在bios中屏蔽通道,将这个修改后的bios刷到显卡的rom芯片上。这样才能让系统不用坏的通道。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41553-1-1.html
你用命令屏蔽通道,重启之后读取了rom中的bios就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只有修改rom里面的bios才能每次启动都是屏蔽通道的。

网友:
显卡,一旦核心怀了,重置也是用不住,热量太高

网友F:
我能解决 我qq605011146

网友:
08年我就到了这个技术,没想到你实现了,加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能解决 我qq605011146

感谢大佬指点!屏蔽好显存通道的bios大佬帮忙校验后驱动正常,拉圈打游戏没问题。屏蔽通道最高支持到780显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能解决 我qq605011146

1060 6g能屏蔽显存通道吗,核心有一个显存通道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60 6g能屏蔽显存通道吗,核心有一个显存通道不稳定

我已知的是不能,7系以上全都不能

网友(2021-12-01):
20屏蔽以后驱动可以正常打 但是显存变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佬指点!屏蔽好显存通道的bios大佬帮忙校验后驱动正常,拉圈打游戏没问题。屏蔽通道最高支持到780 ...

请问是怎样校验的?能说说吗?

网友(2022-01-22):
学习了,屏蔽通道。

网友I:
我想问下屏蔽E通道是这样操作吗,大神

网友:
将C8\D4\CC 25 02 00 00 改为C8\D4\CC 25 02 00 10,检验和把FF无用区改了一组FF为CF和原来的校验和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 BIOS 后要校验的   不校验不能装驱动

是用这个方法吗?校正修改后的显卡bios校验和-抛砖引玉的教程(原创)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924227-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下屏蔽E通道是这样操作吗,大神

修改好BIOS后需要用这个软件校验,然后再刷入显卡即可驱动

Kepler7系BiosTweaker v1.27.exe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修改好BIOS后需要用这个软件校验,然后再刷入显卡即可驱动

这不是改BIOS电压、评率的那个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改好BIOS后需要用这个软件校验,然后再刷入显卡即可驱动

意思是把改过的BIOS检验码用HXD该来和Kepler7系BiosTweakerv1.2这个里面的检验码一致是吧,不用管HXD里面的校验和一不一致?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改好BIOS后需要用这个软件校验,然后再刷入显卡即可驱动

hxd改无效区的00和ff不管用啊  检验码不会变。。。得改有效区的00还是怎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改BIOS电压、评率的那个软件吗

也可以用作校验BIOS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用作校验BIOS

用这个软件改还是  其他软件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这个软件改还是  其他软件改?

这个软件的作用很多,能改核心频率显存频率等等,现在仅作为修改显卡bios后校验,然后让显卡能挂上驱动

网友:
这个论坛 还真是不错、

网友J:
屏蔽显存后和驱动有关系吗?然后能不能用win10的系统,为什么我屏蔽之后也校验了?还是驱动黑屏?

网友:
7A C8 25 02 00 ** ,7a d4 25 02 00 **.和7A CC 25 02 00 **,**处改为对应的数值.改好后另存为一个文件,然后用开普勒bios编辑器打开,再另存为一次,另存为的时候会自动修改校验码,另存为完成之后就可以刷在卡上了。
但是现在有两张780,一个E0错误,一个F0错误。屏蔽校验之后刷上去用win10 系统上的467.5驱动黑屏,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要win7还是要旧版驱动?

网友K(2022-04-09):
能不能帮我改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帮我改下bios

仔细看了帖子你就会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改bios的,在bios中屏蔽通道,将这个修改后的bios刷到显卡的rom芯片上。这样才能让系统不用坏的通道。
h ...

当时我是每个通道试屏蔽代码,通过拆bios芯片下来编程器刷试出来的,想想都累

网友L:
请问下   760显卡  按照这个方法也可以屏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   760显卡  按照这个方法也可以屏蔽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