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S80B不开机

楼主(2021-10-31):
拆机检测,无论外接电源,还是电池均不能触发开机,外机电源,电池连接好,无充电指示,电流为0,检测开机端,无电压,充电隔离电路BQ725,3v,5v集成电路51123,更换还是没有

网友:
上下管检测无明显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后引起3V 5V电路工作不正常,请师傅指点,谢谢

东芝C600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