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维修

楼主(2021-10-31):
二手市场淘了块技嘉H61M的板子,试着维修一下。故障情况不明。

先大致看了看,没有发现有划伤、掉件等问题,测了各路供电,没有发现短路,可以上电看看情况。结果触发不跑码,卡00。
没好办法,只能老老实实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一项一项检查了。
经过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G极也没有电压,因此问题上推到电源管理芯片: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发现缺一路供电,

继续追线路,发现此供电由T01管子提供,测MOS管S极0电压,测G极0电压,D极3.3V

仔细观察,此部分电路是采用 324运放+场管的供电方法,G极低电平截止,导致S极没有输出,因此故障点转到G极0电压的问题。

查找324的产品说明,该运放4脚供电,与T01管子相关的部分为5脚输入,7脚输出推动T01导通。用万用表测量发现4脚12V电压正常,但5脚只有0.03V,因此,故障基本可以锁定在运放这里了。。。。
有点费脑,先抽支烟静静。。。。
接着来,继续测。。。。
根据电路图,5脚电压来自2.5V电压分压1.05V,

实际测量结果是2.5V有,但分压后只有0.03V,这也就是运放5脚只有0.03v的原因了。造成分压低的原因可能是几种情况吧,1是运放内部轻微短路,拉低了1.05V,或者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或下拉电阻阻值变小等等,需要一一排查。
摘掉运放,测焊盘5脚-0.03V,
摘掉下拉电阻,测阻值10K,没问题,
摘掉上拉电阻,测阻值13K,没问题。。。。
不对啊,都没问题啊,再测测电压,2.5V好的啊啊啊啊啊。。。。。
奇了怪了真是。
把两个电阻装回去,再测分压,还是0.03V.....
再次抽出一支烟,继续静静,有点烦哦.....
测试结果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低电压与运放无关(已经拆掉了,自然排除了),
其次,问题出现在分压的地方,输入2.5V没问题,但分压后只有0.03V,难道是焊盘短路了??拿出万用表测焊盘5脚阻值500多,也没有短路啊,难道是半层间有短路造成的?不行就试试改电路吧。
手画该部位电路供电原理图如下,大家将就着看吧:

改变后的实际电路图如下图:

把两颗电阻移到旁边,一端分别接2.5V和地,另一端碰头后,飞一根线到324的5脚(5脚要翘起,否则又得被拉低),实际改造如下图,然后通电测试,1.1V....改造成功!!!

一坨热熔胶搞定,难看的不要不要的,没办法,铜线比较长,只能是一大坨了。

再次检查各路电压,都正常,CPU电压也出来了,装上CPU、内存,短接开关键,检测卡居然欢快地跑起来啦。。。啦。。。

接上显示器,屏幕顺利点亮

至此,此板修复。最后再拿出一支烟,缓口气,歇一歇。。。

网友A:
你没有看到VTT EN这个信号吗?就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这是技嘉通病了

网友:
我的h81待机3.3似乎短路了,我也想改电路,但是有点不敢下手

网友:
修片版,三支烟--------长期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看到VTT EN这个信号吗?就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这是技嘉通病了

同意,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没查vtt en

网友:
原创支持,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  看了一遍我没看懂,后面怎么改线路了  为什么不直接修好呢,这样会不会有 隐患?多少钱买回来的

网友:
思路清晰,牛逼

网友B:
直接拆掉vtten三条腿就阔以了,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看到VTT EN这个信号吗?就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这是技嘉通病了

这是老司机,666

网友:
除了楼上的几位高手说的 VTT_EN 这个技嘉通病,还有个 TC17,楼主截图最左边露出来半张脸,这个贴片电容也是接地的,短路或漏电一样会拉低 LM324 的 5脚。

网友(点评):
是的了,没注意这个电容,或许就是它搞鬼也说不定。明天摘下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修的不错,殊途同归,只是没有继续追查根源,,其实拆掉取样电阻和比较器后再测量2.5,如果不正常那就是前端2.5有短路,或者2.5的431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vtten三条腿就阔以了,复杂化

这种应该叫:草率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得这样分享,咱们这个群里,越来越活跃。以后维修大家都有资源!

网友:
H61有点儿费烟啊

网友:
确实费劲

网友:
哈哈哈 ,虽然复杂化,最后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什么时候有一半理论分析技术就好了

网友:
楼主忽略了两个地方:1是和U1第五脚的电容TC17可能短路,2是产生VTT EN的Q8和Q9可能损坏,这两个地方都会拉低U15脚的电压。没有吃透原理就乱改线路这种维修方式不提倡。

网友:
‘经验分享不错,但是老是说“抽烟”

网友:
思路清晰,相当可以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中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致

网友:
有点复杂了,,,不过挺精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得这样分享,咱们这个群里

网友:
不错,学习了 ,H61,也不值钱了,维修精神可加

网友:
好样的,h61,班子有点旧了吧

网友(2022-03-24):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