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流氓LA-8001P进水维修

楼主(2021-10-31):
流氓LA-8001P进水维修1,主板进水,正常清洗主板,烘烤主板。挺好的,无腐蚀2,插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有触发。上电到0.03。+3VALW +5VALW +1.5VP有输出,查电路图PM_SLP_S3#, PM_SLP_S4#, PM_SLP_S5# , SYSON#都有3.3V

PM_SLP_SUS#,SUSP#为0v,加焊io,更换南桥,涛声依旧。3,有点刷流氓了,那我也不讲武德了。拿个料板,把进水位置的所有元器件一个个搬过来。最后发现,更换PU701,开机正常。

原PU701也无明显短路,5脚 525欧  2脚503欧  10脚165欧,拆掉原PU701,SUSP#恢复3.3V电压,更换一个好的PU701后,正常显示。但是PM_SLP_SUS#这个电压确实为0.

网友:
感谢分享 还是701内部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