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97M Pro4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1-10-31):
和华硕一样,南桥缺了一组供电,这种“高端板”貌似都是因为缺供电导致一直重启,飞线完不掉电了,开机不跑码,又去论坛找了BIOS备份的,刷进去OK了!

网友A:
是不是拆了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线飞的 你咋不拿漆包线呢,那样细  还好看

电流不够咋办,稳妥点,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了电感?

对,拆了电感,不然上面电压会干扰

网友:
这飞线……保用到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够咋办,稳妥点,耐用

GR41没动。早晚要回来。没改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