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A8拆装几个问题

楼主(2021-10-31):
我是搞本子维修的,目前就A8 a9  不太会,始终是一个梗!A10 A11都没问题,其他小IC更加没问题,就是每次那个中层蜂窝感觉很难清理的很干净,我用得是洗板水,在显微镜下,感觉有些蜂窝处理的不到位,大师们用得是洗板水清理的嘛,这个清理有啥技巧!另外就是这个上层用0.12的植锡网还是0.1,我目前上下层植锡都OK ,每次基本上都是在中层这块处理不好,也有少数单装下层就短路,大部分都是下层装好,我开机电流在0.08电流OK ,然后装上上层要么短路要么就是不显示,感觉就是中层没处理到位,我一般上层植锡用得阿毛的0.12的钢网,大师们有啥建议指导下!!!!!

网友:
不是跟a1706的硬盘主控一样吗?多练练就熟练了

网友:
我也整 的不太明白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清理蜂窝槽的

网友:
都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清理蜂窝槽的

先用11号刀片处理好蜂窝周边的胶,然后用短头毛刷加洗板水,就是感觉很难把每个蜂窝槽里面都处理干净!

网友:
风枪开个200度,吹一两秒钟撤枪,毛刷沾洗板水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