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s键盘全都不能用

楼主(2021-10-31):
一台t440s,一个月前维修键盘不能用,开机正常,除了所有键盘不能用,进系统一切正常,刷bios,换键盘都无效,换了剪板的ec,型号mec1633,键盘能用了,顾客用了一个月故障又还原了,回到了所有的键盘都不能用的状态,这那的问题修过的吗。

网友:
你看下电路图EC键盘的电路去
看看中间是否有电阻电容之类腐蚀或者线路腐蚀之类的我有见过键盘接口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