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手机没有原彩显示怎么办?符合2个条件不是原机屏也能有原彩

楼主(2021-11-01):
苹果手机没有原彩显示怎么办?符合2个条件不是原机屏也能有原彩

  从iPhone8代开始,苹果在iPhone上加入了原彩功能,原彩显示不仅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而且曾一度成为了大家判断手机是否是原装屏的标准!不过,这种话再也不要轻信了!因为换了屏原彩也是可以重新写入的。那么苹果手机没有原彩显示怎么办?手机没有了原装屏还能写原彩吗?下面为大家一一解惑。

原彩显示

苹果手机没有原彩显示怎么办?

  屏幕原彩是苹果手机的一个验证原机屏幕的方式,iPhone原机屏幕上都有一串屏幕盖板码,这个识别码都唯一的,只有当串码一致时才会有原彩显示,否则将丢失原彩功能。

  现在屏幕越做越大,好的体验也增加了屏幕损坏的几率,尤其是内屏坏了,只能更换屏幕总成,但更换屏幕后原彩就没有了。经过维修技术的突破,原彩是可以再次写入的。

  苹果手机屏幕写原彩,是通过专门的原彩修复工具——编程器或原彩测试架,把原机屏幕的屏幕盖板码读出来,然后写到新的屏幕上面去,手机就有原彩了。

原彩修复工具

没有原装屏还能写原彩吗?

  除了有专业的写原彩工具,手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有原机的屏幕

  有原装屏幕,可以用原彩修复工具,直接读取原机屏的原彩数据,写入新屏就可以了。

二是:必须有原机自带的感光模块排线

  手机屏幕已经换过,不是原机屏幕了,或者原机的屏幕坏了,读不出来盖板码了,但是听筒排线没有换过,原机自带的感光模块排线是好的。

  因为iPhone屏幕编码和感光模块是绑定在一起的,如果更换过感光模块,信息不匹配,就无法再写入原彩了。这种情况是需要连电脑,在电脑端操作读写。

  没有原屏可以通过爱思等软件读取手机数据获取盖板码,然后通过编程器吧盖板码写到新的屏幕上。

国产屏能写原彩吗?

  只要有原机屏幕或者原机自带的感光模块排线,能读取到原机的屏幕盖板码,国产屏也是可写入原彩的。无论是组装屏、后压屏可以通过专业工具写入原彩的。

  在此也提醒大家,不要再把是否有原彩作为判定手机原装屏幕的标准了,尤其是买二手机的用户,这个只能做个参考,不能完全相信。

iPhone X手机没有原彩显示的处理方法

1、手机原彩显示功能是否打开

  原彩显示开关没打开,手机也会没有显示。设置-显示与亮度-原彩显示,把开关打开即可。

原彩显示开关

2、屏幕问题

  手机屏幕不是原机屏幕、屏幕排线是否有损坏,可以更换排线,符合上述写原彩的条件,就可以重新给手机写入原彩。

手机屏幕

3、听筒排线问题

  检查听筒排线是否有折损、断裂等,可以更换听筒排线,但切记,一样要把原排线上的距离感应模块和 环境感光模块一起焊到好的排线上。

iPhone11听筒排线总成

4、主板问题

  检测听筒感光座子阻值、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连元件是否损坏等情况。尤其是摔过的机器,是否有虚焊、掉件接触不良等。

  iOS12.2系统之后,苹果又加一项验证,识别到原机环境感应模块才会显示原彩。

iPhoneSX听筒感光座子原理图

有坛友问: iPhone8 无原屏iOS15系统的写不了原彩了吗?

  如果没有原装屏,只要听筒排线环境光感应是原机的,是可以写原彩的。

无原屏写原彩维修指导1

无原屏写原彩维修指导2

  以上是iPhone手机没有原机屏是否可以写原彩的条件和注意事项,以及手机不显示原彩显示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原彩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操作。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其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曾经是作为验机的标准之一